SAITO-82发动机的顽疾,求老油鬼指教!

楼主(2012-06-19):
发动机
飞行近百个起落,近期坠于泥潭(软质泥土对发动机应无硬伤)后经全面拆卸清洗,安装后运行一切正常。唯一顽疾是但凡是飞
3A
的失速倒转动作后,发动机必会空中仃车,其余飞行动作无不良表现。
经详细检查气门间隙正常,全面核查油路未见异常,地面测试供油稳定,反复重调主副油针无法克服,除此之外发动机的极速、油门的反应及跟踪性能良好,怠速稍欠稳定且偏大(约为
2800-3200
转
/
分)。望高人指点!

网友A:
2800-3200转/分 的怠速时过高的。
听起来像低速富油的症状。

网友B:
有高人吗

网友C:
检查一下油箱有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动机清洗前后均无动过副油针。个人观点与前辈相似,认为可能属“怠速偏副油”,但发动机的加速的反应性良好,怠速状态时的风门开度亦算合理(约1-2mm的间隙),在无计可施后还是收小副油针近一圈(再小就不可能了,发动机加速时显贫油状),顽疾仍无法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面核查油路未见异常的,包括油箱、油箱塞头、油锤、内外油管、增压管及接头

网友D:
进气密封不好?微漏气,可能风门开一半以上就不在乎了,因为主要都从进气口进,而风门关小的时候漏气就敏感了

网友E(2012-11-09):
问题解决没有,如果解决请分享给大家,综合你的症状判断,可能是化油器副油针有污物,建议单独拆开主、副油针进行清洗,再检查发动机气密性,防止尾盖等漏气

网友F(2013-04-12):
同一款发动机,学习学习

网友G(2013-05-19):
是副油针贫油了,反时钟转4/1-半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