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木质船木板间的缝隙如何解决

楼主(2012-06-19):
船底是用软木做的,存在些缝隙,用什么填充比较好,想用石灰与白胶填,不知道比例如何

网友A:
3mm???!!为啥这大的缝啊。。。拼接的时候,就要解决的。。。这大缝,都可以再塞一条木条进去了。。还填啥呀?。。。

网友B:
大缝隙用木片填,小缝隙用原子灰

网友C:
我是用纸巾填平以后加502,又快又平

网友D:
就用你拼船体的软木汇摸到缝隙上,滴上502

网友E(2012-07-20):
一般用原子灰填。如果逢太大的话先用木料大致填补后再上原子灰

网友:
3mm,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