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电调的防水。裸泳哦!有视频

楼主(2012-06-19):
704硅胶的防水,模友想必都做过。缺点是日后难以清除,一旦故障只能扔掉了。
还有就是不排除因为大面积覆盖,里面的空气受热会膨胀冲破表面,变成以后入水的途径。
下图是704做的防水(电调),初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下图是我用PCB三防漆做的接收机防水,PCB三防漆性能可靠稳定,漆膜牢固、防腐、耐150度高温、修理直接可焊。使用方法有喷涂和浸涂两种,这个例子是浸涂的。
注意:浸涂的时候预先用美纹纸封好复位键,用插头插满各排插针,这些地方不能进漆。浸入深度刚好没过电路板。

另一面

其实这种防水的方法在我以前工作经历当中早就知道了,我玩船经过半年多的实践也证明是可行的,我的风动船翻了泡水里20分钟完全没事就是例子。
以下视频接收机水里可以正常工作,拍视频之前已在水里泡了半时。一人操作,拍得乱。

电调的视频。 注意,插针有电压,冒泡,电解水现象。(1分50秒看的清楚)

楼主:
下面是电调的防水,视频在最后。

可能看到我的电调了吧,入魔时候买的好盈35A。当时用704封了外面,后来不曾使用。
今天想把它也做PCB三防漆的防水,可惜呀,手头没有这种漆了。
改用更方便买得到的“硝基漆”试试。
“硝基漆”是木工用漆,性能不及“PCB三防漆”,所以建议大家最好用“PCB三防漆”。我这里只是用“硝基漆”做个示范。
下图,拆开。

另一面

这面接触散热片的,要贴上。

清理干净,还重焊了线。

硝基漆级稀释剂(天拿水)。

浸涂。浸涂前检查一下,对于尖锐的焊点、有披锋的地方用工具整平,防止刺穿漆膜。
最好漆调稀一点,干了以后再来一遍。(我这里太稠了)

凉干(一个小时)

干了。

准备。

下面视频。注意,插针有电压,冒泡,电解水现象。(1分50秒看的清楚)

网友:
这种电调才用两个MOS管 卖这么贵~ 好赢 你真的赢了~~

网友:
那两个是,7805之类的稳压管,,,MOS管在里面夹层里。。。。

网友:
好方法为何没顶,就算不玩船,有些水机也要做防水工作的。

网友:
杜邦插头不怕水的吗请问

楼主:
有些部位浸水是不会损坏设备的

有电解作用,产生化学反应,腐蚀插针。用704也不可能把插针密封,用套套可以

网友:
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水冷套。这个跟散热没什么关系,别指望直接放到水里冷却。

网友:
用避孕套就可以啦,简单,方便,实用,环保,经济

楼主:
TAOTAO套电调有点难吧?但好处是带情人去的时候起到暗示作用

网友:
我喜欢这种暗示!改天试试

引用 楼主:
TAOTAO套电调有点难吧?但好处是带情人去的时候起到暗示作用

另回LZ:此方法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水作用!但如果坏了,厂家是不保修的哦!本人比较懒,没在论坛发帖!用一种905硅胶,特性与704类似,但此胶水为透明果冻状,而且用指甲就能抠掉!我的GWS杆机掉水里了。直接慢速当船开回来!

网友:
704是白色的,可以用705透明的。其实,一般像接收机和电调,损坏的几率比电机要小很多。只要电子器件没有损坏,那就不用担心去清除那层防水硅胶了。

网友:
LZ最好能全部做防水,包括电机电池,可以当潜水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