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改电调呢? 改大电流!

楼主(2012-06-19):
各位兄弟 谁有好赢的电调 能拆开给电路板拍个清晰的照片提供我看看吗?  我想了解下好赢的电调板子 看看能不能改电流!       本人玩船的 最好是好赢的船用电调  !!!    谁愿意打开??

网友A:
是像这样么? 360A的好盈。

是像这样么? 360A的好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像这样么? 360A的好盈。

哇塞  你这电调是你用两个180A的来改在一起的? 还是好赢本来就有这个版本!  如果自己用两个180A并在一起这样应该是不行的哦~

网友B:
霸气。。。想起双头机器人宙斯。。。
是两个180A,楼上的楼上并联了功率管并且共用了功率管的控制极信号,一个控制芯片闲置,鉴定完毕。。。
PS:本句话冒号前为本人梦话。。。对此保留最终解释及不解释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霸气。。。想起双头机器人宙斯。。。
是两个180A,楼上的楼上并联了功率管并且共用了功率管的控制极信号,一个控制芯片闲置,鉴定完毕。。。
PS:本句话冒号前为本人梦话。。。对此保留最终解释及不解释权。 ...

这样并,我感觉有点浪费 我是想直接并MOS管,但是没看过内部的板子,不知道具体情况,要是能直接并哈哈 这样就成本低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像这样么? 360A的好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像这样么? 360A的好盈。

你什么时候来回复一下帖子啊? 告诉大家你具体怎么弄的!

网友:
直接并联,是绝对不行。除非改电路。

网友A:
楼上有很多明白的兄弟。

上面有兄弟提到的几个方案:
*) 直接并联—— 这个绝对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存心找别扭。
*) 直接并联MOSFET—— 应该能动,但很差,鉴于12管并联的巨大Ciss,受限MOSFET Driver的驱动能力,发热会很大。
所以,实际上共用的部分只有一颗MCU,其它都是各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兄弟提到的几个方案:
*) 直接并联—— 这个绝对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存心找别扭。
*) 直接并联MOSFET—— 应该能动,但很差,鉴于12管并联的巨大Ciss,受限MOSFET Driver的驱动能力,发热会很大。
所以 ...

哇 师傅!! 厉害!! 请受徒儿一拜  教教我吧~

网友:
并联不是不可以,必须是同一批次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管子才能并联,并且一般只能并联三组,并联的最大问题是管子开启的时间有差异,有的还在线性区的时候有的已经完全导通,那么就会存在负载不一,烧管子的现象……

网友C:
2个驱动器并联使用,想都不敢想,但事实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D:
很麻烦的 除了专业挑选 业余不大可能 而且受尺寸限制 等于是自己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驱动器并联使用,想都不敢想,但事实证明,是可行的

恩 是的 最近一直在研究驱动电路! 准备改一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麻烦的 除了专业挑选 业余不大可能 而且受尺寸限制 等于是自己制造

是的 我就是要自己制造! 改一个电调出来!

网友:
电调输出电流的大小不只和驱动管的驱动能力有关,很多在小电调上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大电调上会成为致命的问题。

网友E:
加to-220封装的mos管即可。(6n60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to-220封装的mos管即可。(6n60等型号)

TO 220 可以啊 我知道! 我玩电动车控制器的  就知道TO 220  TO247的 呵呵 我就想改成TO220的!有个管子TO220的 30v 26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