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 返修休回来后 还是老毛病

楼主(2012-06-19):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吗? 接电后 GPS自检完后, 灯就不亮了。 切换模式,还是不亮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2MjU0MTQ0.html

楼主:
回复 楼主:
会贴视频的兄弟 帮忙贴下 谢谢

楼主:
不接任何遥控设备,就接通ACE ONE 主控器 IMU GPS 和电源, 正常情况下 GPS 自检完后也会 不停的闪红灯的。 可是我的不闪红灯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B:
撞车了,同时贴的

网友C:
哥的航怕机?

网友D:
会不会是控的开关设置有不对的地方? 飞行模式切换你用的是哪个开关呀?

楼主:
开关不会错的, 我在连接电脑调试的时候, 电脑上能显示开关挡位对应的飞行模式的。 在没接接收的时候, 直接给ACE ONE 通电, GPS 的灯也就在初始化的时候闪下, 之后就灭了, 怎么都不会亮一下。 正常的话,这种情况下,GPS的灯应该是红灯不停的在闪的。

网友E:
灯坏了把

网友F:
红灯是搜到星后慢闪或者不闪吧

楼主:
一大早 起床, 把GPS 的外壳拆掉了, 摸了摸 GPS 的连接线的地线, 接电,一切又正常了。 可当我盖上盖子,再检测,老毛病又出来了。反复几次。 就是不能100% 正常。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你在哪试的?会不会附近有什么磁场影响?钢结构物?买回来后一直没正常过还是在同一地点以前正常过?

网友G:
最好还是别用 ,返回去再修。估计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H:
定是虚焊了,检测一下,焊好就行了嘛,换新的得2000大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