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用电调

楼主(2012-06-19):
一个有刷电调能带动2个540或者2个550,如果能要什么条件

网友:
自己试试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就是不敢试才问的额,淘宝上说可以,但心里还是怕怕的

网友:
可以啊!!!不过带两个没带一个快就是啊!!!放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那就买个320电调带动2个550,就是不知道散热怎么样,电调上带个金属散热片

网友:
最好加水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我的船是象形船,全浸舵,全浸桨,好像加不了水冷,能不能加个风扇代替

网友:
玩双电机啊,可以的,有刷是可以用一个电调控制俩电机。记得做好电路板的防水。电流选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船是象形船,全浸舵,全浸桨,好像加不了水冷,能不能加个风扇代替

我试过加风扇,效果不好,原因是船仓内是密封的,仓内的热空气排不出,冷空气就进不来,风扇的作用只是循环仓内的热空气。好比夏天关着门窗吹电扇一点不觉凉快是同样的道理。仿真船加水冷只需用个小水泵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人说一拖俩可能2个电机的转数可能不同,真的么

网友:
这个看两个电机是否相同,电机并联时分到的电压都是相同的

网友:
我用坏的有刷电调  去掉电流放大部分  用 540贴片2O片组装  不用风凉  二个550没问题

网友:
有刷电机精度不高,很难做到转速扭力一样的。

网友:
建议先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绝对能!但必须要把最大电流控制在电调的极限电流之内。且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