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完成版)开始山寨数控系统了

楼主(2012-06-19):
自己弄着玩的,欢迎交流,主机用迷你工业主板+XPE系统+MACH3,自己做界面。这些都很容易实现,不明白的自己百度一下吧。
硬件是凌动D525,主频1.8G,1G的DDRII内存,2G的电子硬盘,8寸液晶加触摸,电源是用一种转接模块+12V工业电源,整机比光驱稍大,还有一个部分没拍,就是通过90°的PCI转接板,可以安装运动控制卡或LPT扩展卡,还有面板下面部分准备安装一些常用快捷键的,是用工业键盘模块来实现的,目前还没弄好。
另外想请教各位,自制的MACH3界面如何能实现全屏化,没有菜单边框之类的

网友:
成本多少?

楼主:
千元左右

网友A:
才100多M ,PE 也能运行 Mach  ??

以前就知道用来装系统,抢救文件,这下硬盘也省了,插几个U盘得了

网友:
慢慢跑应该是可以的,跑快一点估计不行。

楼主:
我安装的是标准的XPE系统,XPE是嵌入式系统,可以修改启动项,开机很快关机就更快了,之前用XPE测试过,运行MACH3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有部分按钮失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100多M ,PE 也能运行 Mach  ??

以前就知道用来装系统,抢救文件,这下硬盘也省了,插几个U盘得了

XPE  ≠   PE

网友:
新手学习大侠妓巧

网友:
XPE驱动什么的都可以装上吗?

网友:
做的简洁漂亮

网友:
威纶的触摸屏能改吗?高人!!!

网友B:
-------哪里要1000啊,

我,3G-CPU,2G内存条,40G硬盘,一体化电路板和上面最后面一张照片差不多。完全新的电脑主机才480元.。淘宝上面有邮购。

网友:
这个必须要关注楼主,所有配置和俺都一样,就是硬盘俺用的是笔记本硬盘内存为512 ,楼主能分享给俺资料吗?俺也照着做,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要1000啊,

我,3G-CPU,2G内存条,40G硬盘,一体化电路板和上面最后面一张照片差不多。完全新的电脑主机才480元.。淘宝上面有邮购。

请站内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要1000啊,

我,3G-CPU,2G内存条,40G硬盘,一体化电路板和上面最后面一张照片差不多。完全新的电脑主机才480元.。淘宝上面有邮购。
俺也想知道,也烦请给俺个连接呗,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这个配置1K不多。。。。。楼主电源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好想法啊。关注楼主,想学着做

网友:
支持,最近一直在考虑搞一个

网友C:
强悍啊,PE运行 Mach  ,运行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悍啊,PE运行 Mach  ,运行稳定吗?

看帖都不用心的啊 都说了XPE≠PE~还说PE。

网友:
做的好,自己玩不需要集成度那么高吧,大机箱散热好些。

网友:
D525这个板 我严格测试过 XP 和2000下 脉冲间断现象严重,最后把板退了

网友D:
为啥不直接用LVDS接口?
可以省驱动板啊。

网友:
啥时候批量啊

网友:
二手一体电脑,淘宝卖380,我都买几个了,用了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直接用LVDS接口?
可以省驱动板啊。
接口咋办?

网友:
XPE 系统下的驱动怎么办?等楼主现身指导,谢谢楼主了

楼主:
一并解答大家的问题:
1,我做这个目的是为了能直接把此系统装到控制柜上,首要考虑的就是触摸屏一体化,可以直接在控制柜开口安装。
2,淘宝上逛了N久也没找到合适的主机,所以才会自己D的,至于成品的小主机,淘宝多的去了,我买过IBM,富士通,NEC的小主机,价格都在三四百元,但这都不适合装到控制柜里。
3,用MACH3只是目前试玩一下,以后会用来装运动控制卡的。
4,你怀疑我可以,但请不要怀疑XPE,此系统还是相当厉害的,XPE全称是Windows XP Embedded,PE全称是Windows Preinstallation Environment,两者的区别是请移步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89507
5,能在XP系统运行的程序都可以在XPE里运行,有介绍上是这样说的。
6,选择这款主板也是有针对性的,接口齐全带PCI插槽,还有主板带所有功能插针,连接显示器键鼠并口什么的都用内部连线。
7,主板带有LVDS,但8寸屏是软排线配不上。
8,目前主流的全集成的迷你主板都是英特尔凌动为主,其他的性能就更差了,所以没得更好选择。
9,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种方法,并且是一种经济可行的方法。

楼主:
专业运动控制卡

专业运动控制卡

D版维宏

D版维宏

键盘模块

键盘模块

网友:
8寸软排线搞清楚定义,做个转接即可。

楼主:
补充一些
电源去淘宝用“电源模块 ITX”搜索,还有希望同学们把各自的小主机都贴出来,大家可以交流借鉴。
驱动可以直接用XP的,但会缺少部分文件,不过在XP系统里都能找到。
忘了还有一点就是看上去要像数控系统 不和PC机为伍

网友:
mach3多轴同时运动又要跑高速的时候。CPU要求是很高的,这板子上的CPU能满足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