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前辈开指点卡尺读数

楼主(2012-06-19):
现在我们几个朋友在争论卡尺的读数,就是这个

   我说是5.5mm,我朋友说是5.35
  请前辈帮忙给指点个正确的读数。谢谢

网友:
5.35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很急的。

网友:
不到5.5  好像比5.35大

楼主:
现在已经有两个答 案了,到底是多少啊,我晕,谢谢了。

网友:
5.5 ,0.02的卡尺很难读出0.05的数值的

网友:
看左边应在5.35左右   但是看右边 只能确认为5.5 虽然我心里也很纠结

网友:
哈哈 多谢加分  第一次被加分啊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看也是5.5,但是被几个兄弟说的我不确定了,所求来到这里请教前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前辈,我在51的第一次给你了!
呜呜。。。。。。

网友:
haha   看0  那儿  怎么都不像5.5  感觉要比5.5小点   但是右侧确认是5.5    估计你的尺子不行了 换一个吧 要不还要给人加分求解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前辈,卡尺不是我的,我们讨论的也是网上的图片的。我看自己要用,买个数显的最好,一目了然。谢谢你给我加分
求解不怕,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哈哈

网友:
哈,怎么看也是5.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今天分加完了。下次给您补上

网友:
用数显的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关键的这是网络上找的图,不是自己的。谢谢了

网友F:
5.35眼睛读数那么精 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呵呵,谢谢回复。女前辈

网友G:
这个...猜到是什么了

网友H:
这尺已报废,再争论无意义!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谢谢,貌似名人啊

网友J:
如果需要再精确,请换内径千分尺。

网友K:
山寨货坑人

网友L:
原帖由
$初哥$
于 2012-6-19 23:22 发表
这尺已报废,再争论无意义!
说的没错.
你看看左边大概在0.3左右. 再看右边. 下面0.5的线和上面3的线对齐.

网友M:
主尺读小数以前的
副尺读小数点以后的
这个是 5.5

网友N:
5.42

网友O:
5.5 高中的知识!!!

网友P:
5.35
就这种卡尺,不知道是哪位高人读出来的。

网友Q:
5.54

网友Q:
0.02的读不出单读数的吧

网友R:
看尺上是5.5,
5.35的读数真不知道是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S:
5.46

网友:
5.4

网友:
读数5.5   卡尺副尺该调整了,实际数值现在有偏差,测量之前先对下零位

网友:
感觉大多数人看尺子的分都不及格啊
照片上本来线就不是很清楚,但是粗看的话,怎么也不可能会有5.35,这种尺子最高分辨率也就0.02,而眼睛基本能分辨的付尺误差在两个格子左右,有些差点的卡尺,副尺刻线粗的话,基本尺子就只有0.04的分辨率了

这个要严格的说,就5.5,正负0.02 也就是这尺子能测出来的实际读数在5.48-5.52之间,卡尺只适合粗测,精度要求0.02以下的

网友:
不到5.5   主取数位不到5.5的

网友:
1、看0线标对应的数大概在5.3多点,但5.5绝不可能
2、看线标4和5,5最对齐,但考虑到视觉偏差有可能是4
3、这尺子每小格对应的是0.02mm-谁都知道哈

4、用这破尺子要想读正确数值的是疯子!

网友:
不考虑尺的问题,从游标上看应是5.42。

网友:
主 副刻度的 3根线 基本对正  ,以中间一根线 为读数。  在照片上看   5.5

网友:
高考的时候,5.5肯定是错滴

网友:
5.44

网友:
5.5肯定的。  虽然说刻度分辨精度0.02其实没什么实际用途 5个丝内机械卡尺很难肉眼很难分辨出来。哪怕是数字显示的 压力大点小点 数据也在变化,。

网友:
看图应该是:5.50mm

网友:
那大伙再看看这个是多少数啊?

网友:
我看了半天是各种读数都能出来,照片拍摄角度问题,造成我们读起来很不清楚

网友:
这个读多少

网友:
13.8吧,这图也不高清啊

网友:
1是5.43,2是13.78

网友:
5.45  13.78

网友T:
照相机不准 左边看 应该是5.35

网友U:
5.50
凡是得数最后一位是奇数的,譬如2.23,都要被高中老师打屁屁
50分度的游标卡尺,乃是分了一毫米为50份,没有估读,哪来0.05这种值?
另外即使最后一位为0,有效数字还是在的

网友V:
5.42,
13.78

网友W:
我刚买了个300的卡尺。。。才70多。。。估计也就一路货色的

网友X:
5.48

网友Y:
数显的水货太**多了,买指针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