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新款双推入手,有个问题

楼主(2012-06-19):
新款双推到手了,艺术品一样很漂亮。螺丝重新上胶组装完成后,虚位大大减小,运动丝般顺滑,至此非常满意。

  随之问题出现,连接蟹爪和尾桨夹的新款尾控制连杆头(比老款单推上的略短)出问题了。蟹爪一头圆孔内是可以放入铜环锁紧并且十分顺滑的,另一头孔径减小,省略掉铜环直接用m2*8螺丝锁入。

  这一点早前看说明书时注意到了,上面写道m2*8不能锁紧,否则会根本转不动。但是在不锁紧的情况下,还是很涩,并且螺丝会跟着塑料连杆头转动

下面看图

楼主:
飞机全部原厂件,所以问题肯定出在这个上面。如果我用老款拉杆,顺滑但是左右行程不一致了。貌似helifreak上也有讨论,请亚拓相关人员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
竟然yt自己的东西不能兼容?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fms的桨夹,富丽的双推,也会由于这样卡死,导致金鱼尾。之后换fy的轴承拉杆,换个方向装,加垫片才解决的

网友:
450这种级别的飞机,我觉得升级这些东西没太大必要,本来就是练习机,就是炸机的!

网友:
是不是螺丝胶多了螺丝和塑料粘住了,在螺纹处少量螺丝胶,根部光面加点润滑剂 就OK了

楼主:
Here's my review of the new align tail slider. All the parts fit fine on mine. Don't over tighten the screws or it will lock up the mechanism, let the loc tite do it's job. Align included a new slider shaft that's half a mm longer and 2 new shorter plastic links.

here my complaint on it, leave it to align to bongle up a perfectly good upgrade. The 2 new shorter plastic links is producing a new slop on one end theres a bushing for the screws yet on the other there is not. If you tighten down the screw on the side without the bushing it locks up the tail and if you don't there's a little slop . If someone can make 2 shorter links with bearings instead of bushing on both ends this new problem will be solved

网友:
那个螺丝有一段是没螺纹的

太粗了
你用全螺纹的 长螺丝  加螺母固定  这样顺滑 但可能有一点虚位  如果不想有虚位  拿一条小砂纸,裹在螺丝的无螺纹部  慢慢打磨 直至塞到连杆孔里非常顺滑。

网友:
新款設計省略銅套目的,在於減少虛位,提高尾控制鎖定效能,新設計的螺絲M2X8是不能鎖緊,螺絲是以點膠方式固定,另外,新尾控連桿上螺絲後,滑順度會減低為正常,主因,尾控連桿它的孔徑與M2X8螺絲是屬無間隙配合,但這改變對鎖尾確實有幫助,請安心的體驗!

网友:
省略銅套這種設計,好像在新款的500 600 700上已實踐,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