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8s 比 devo10只在计时器上多了一个功能吗?

楼主(2012-06-19):
devo8s 比 devo10只在计时器上多了一个功能吗?
请教8s和10的区别:
1、8s除了彩屏和外观有些许差异外,功能上是不是只比devo10“多了一个计时器”?
2、8s握在手里的感觉比devo10要更好吗?
3、8s比10少什么功能吗?

网友:
只有d10一,

网友A:
两个遥控器我都有、DEVO8S明显好过DEVO10 功能差不多的、计时器都有、10的还有震动、8S屏幕分辨率大大高于D10 ,外观和手握感觉好过D10。但8S触控蛋疼、容易坏、8S内部电路做工不错、我改手拆开看过、高频部分用的是低压、也就是6V 是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遥控器我都有、DEVO8S明显好过DEVO10 功能差不多的、计时器都有、10的还有震动、8S屏幕分辨率大大高于D10 ,外观和手握感觉好过D10。但8S触控蛋疼、容易坏、8S内部电路做工不错、我改手拆开看过、高频部分用的是 ...

谢谢兄台分享心得!
8S原来没有震动功能?这在外场可是个有用的功能,原来用2801时,报警音太小经常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