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驰电调声组+395电机 选电池问题

楼主(2012-06-19):
现在看下来,锂电只能2S的 几C的动力给395用合适啊。  格氏的7.4V 4000毫安的锂电和7.2 4500毫安的镍氢,哪个合适点啊?买锂电有牵扯到充电器,好复杂啊?等指点。

网友:
锂电池听说比较危险

楼主:
收到下单去喽多谢了 楼上方两位

楼主:
381兄,,天地飞6 一 二代你都有。用下来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威驰的老板教我买一代的,我不知道为啥,是帮我省钱吗?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威驰的老板教我买一代的,我不知道为啥,是帮我省钱吗?

一代的200块,二手的100多点而已,二代的二手比较少,全新的370,不在乎差额果断上二代
别的不说,光是省电(对比过才知道天地飞6a吃电多猛,2000的电池不关控几小时就开始叫了,现在2代我用4节2300的经常忘了关控,待机时间是6a的4倍左右,经常几天才需要冲一次)和少了那根长杆天线和接收机那条长长累赘的天线已经是功德圆满了,更爽的是各项数字控才有的功能比如可调的大小舵和其他一些实用功能。

网友A:
我用的是md35,配的是10节1.2v的镍氢,4500mah那种。
调好油门曲线,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很是给力。

楼主:
明白了,那我还是买2代的点。要学的东西真不少啊,还好有你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md35,配的是10节1.2v的镍氢,4500mah那种。
调好油门曲线,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很是给力。

威驰的电调,受不了高电压。先用起来再说了,如果真不给里的话,再买个MD35的电调

网友:
电池建议你就用格氏7.2 4500毫安的镍氢 我就用的这个 坦克够用了 玩的你手发软! 锂电我烧了个接口不保险!

网友:
锂电价格高,且不耐放,因此最好还要装低电压报警器,总体而言太娇贵。个人感觉镍氢比较适合,唯一的缺点是有轻微的记忆效应,但是电池本来就是个耗材,够用的前提下买贱不买贵。
天地飞6二代相对于一代的改进个人感觉最主要有两点:1. 二代工作电压降低,1S锂电就可以;2. 二代是电子微调,工作寿命长,稳定性和灵敏度都较好。

楼主:
大家都是很中肯的建议,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