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2S和CP类小鸡正常模式0油门时负螺距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19):
求教02S和CP类小鸡正常模式0油门时负螺距大小设置问题。

新的02S到了,感觉正常模式0油门时负螺距过大,和50%油门的正螺距一样打,感觉会拍在地上样的。听说450是2度负螺距,俺的这个02S远超2度了。

求助有02S和CP的前辈,你们的实际负螺距是多少啊?

网友A:
官方新机到手以后默认螺距是-20% 我咨询过售后回复说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新机到手以后默认螺距是-20% 我咨询过售后回复说 -3°

我  肏!说明书默认螺距也是-20%!50%油门螺距也是20%。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坑爹的说明书!
谢谢你!我原来错了这么久!

网友:
我是设置成-10%。

网友:
无所谓实际负螺距的具体数值,你自己调到认为合适的就可以了

楼主:
再求教真机的实际最大螺距,不知是多少合适啊。

02和cp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02S和CP类小鸡正常模式0油门时负螺距大小设置问题。

新的02S到了,感觉正常模式0油门时负螺距过大,和50%油门的正螺距一样打,感觉会拍在地上样的。听说450是2度负螺距,俺的这个02S远超2度了。

求助有0 ...

不同的設定有不同的效果,我用的是油門0-50螺距0。如果設一點負,起飛前JJ可以壓在地上,不怕給風吹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爽炸

呵呵,你也绍兴人?我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