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什么地方一般会有环氧树脂板买啊,做电机座用的。

楼主(2012-06-19):
没材料,搞不下去了,请教各位。

网友A:
你找找卖绝缘材料的地方,应该都有的!

网友B:
PCB覆铜板
一大张的 橡塑门店

楼主:
建材市场么?还是电子市场?

网友C:
原帖由
zcj86128
于 2012-6-20 08:01 发表
一般是电子市场那里卖的多,就不知道你当地那里可以买得到了

网友D:
绝缘材料店~

网友E:
权威的回复你,找当地的五金机电市场,专门有板材的店。

网友F:
塑料橡胶品店,卖工业用品和电子产品的地方都找找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在防水供暖建材区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