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楼主(2012-06-19):
请教一下3GX,我们这里飞的人少,听模友些说,3GX的性能不是很稳定。不好设置,飞的时候还会来怪动作。很吓人。 是不是真的这样呀?

网友:
不管什么系统  只要调试好  都没问题
个人喜欢VB  因为我会调。。。。。

网友:
也想了解更多的关于3gx 我的放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使用!

网友A:
就我的個人經驗說給您參考,之前3gx剛推出說真的我也調到快捉狂才慢慢調到我喜歡的風格,就如上面的前輩說的只要會調都可以調到屬於自已喜歡的風格,
但現在的3GX自從前些日子昇級到2.0版本後 它奶奶的好飛到不行,
我自已另一台600也是裝VB,這樣兩台相較下來我不能說3GX一定勝VB 但VB不見得會勝3GX,我倒覺得這兩套系統各自有它的優缺點,
有做過比較的飛友應該可以很清楚的感覺的出來vb這套系統好飛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電子介入機子的修正動作過多,所以機子會讓人覺得很穩定,但在某些特定的動作也因為系統介入修正動作過多而造成慢半拍,
但現在的3GX更新為2.0後不但保有之前的動作直接,動作也可從設定值裡設定為可剛可柔的特性,還蠻特別的
不不 應該是說蠻自然的 這才像是自已在飛直昇機不是都只靠系統介入來進行修正機體
以上是小弟的個人經驗提供您參考,沒有更新到2.0的趕緊兒去官網更新~  聽說還有最新版本2.1即將發佈,還蠻期待新版本更新後的性能聽說又更新一層樓

楼主:
呵呵  谢谢雅士兄的解说  那我的就不处理了,把500升级成无副翼调试一下看看   从过年的时候到现在就一直不敢用。朋友都说处理了换VB了,调整简单,好用。   那现在的3GX对于我们这样第一次使用要注意些什么呀?该怎么调整?还望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雅士兄的解说  那我的就不处理了,把500升级成无副翼调试一下看看   从过年的时候到现在就一直不敢用。朋友都说处理了换VB了,调整简单,好用。   那现在的3GX对于我们这样第一次使用要注意些什么呀?该怎么调整?还望赐教

网友:
3GX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调整,软件里面每一步都有说明和提示,稳定性也不错,首飞居然没炸鸡。

我一上来就用到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的個人經驗說給您參考,之前3gx剛推出說真的我也調到快捉狂才慢慢調到我喜歡的風格,就如上面的前輩說的只要會調都可以調到屬於自已喜歡的風格,
但現在的3GX自從前些日子昇級到2.0版本後 它奶奶的好飛到不行, ...

解释得在理, 。群里3G、3GX 2.0 都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