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的镍氢电池多少电压开始充电?

楼主(2012-06-20):
大家的DX8用镍氢电池一般情况下降到多少V开始充电?我一般是4.3V左右,感觉4.9V--4.6V这一段时间比较长,过了4.6V后就下降很快了。充电充12个小时能到5.6V,再充电压基本就很难上去了,而且发热比较大。
DX8真的很省电,镍氢电池一般都可以用15个小时左右,而且还不包括玩模拟的时间。

网友:
换 锂电拉。。

网友A:
没必要换锂电,DX8用镍氢足够爽飞了,4.3开始充电,我最高只能充到5.3你比我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锂电,DX8用镍氢足够爽飞了,4.3开始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锂电,DX8用镍氢足够爽飞了,4.3开始充电
要看你一天飞多久,一天飞3-4起落就没有必要,飞20个起落的就有必要换锂电了!(我是3机连飞450-8起落500-8起落-600-8起落,每次起落3分30秒,早晚飞就是每天48起落,因为这样可以连续暴飞,交替换机,电调电机压力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一天飞多久,一天飞3-4起落就没有必要,飞20个起落的就有必要换锂电了!(我是3机连飞450-8起落500-8起落-600-8起落,每次起落3分30秒,早晚飞就是每天48起落,因为这样可以连续暴飞,交替换机,电调电机压力都 ...

先不说你是不是每天48起落,有多少人能这样一天飞48起落的,镍氢充一次电能用20小时左右,我想一般来说足够绝大多数摩友爽飞了,像你这样一天48起落的毕竟不会多吧,当然改不改锂电要视自己实际情况来定的

网友:
用鎳氫3號電池+電池盒就非常好用..
附圖片..

网友:
DX8改锂电的路过

网友(2013-08-06):
出去飞前冲下好了,别怎么计较啊,镍氢电池没记忆,不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