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什么原因造成 如何解决或避免?

楼主(2012-06-20):
我怀疑是间歇性失控 (10C 72M)机翼猛烈朝一边晃动(回家方向),然后油门猛加(注意听
发动机
声音,不是我在控制,估计是,回家模式油门自动控制),有几秒猛烈晃动的时候
遥控器
不能控制。
(怀疑是间歇性失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飞控?什么飞机?

楼主:
避免帖子被删 不方便公布 免得说我有广告嫌疑

网友B:
很正常啦 没功放很容易间歇性失控的,一失控就进入自动返航,然后有信号又跳回到你遥控器控制的模式
72mhz 遥控器天线要垂直 接收机天线要完全舒展拉平

网友C:
 涉嫌广告的那个飞控吧,我也是这样子,飞超过5km的时候间歇失控,就会这样子回航和航线之间自动切换,这个距离已经超出了控的可靠范围,发生了间歇性失控,所以才会如此,加功放,或者近距离飞行,这个没办法解决,你想他不扭头,可以设置失控保护为航线模式,你敢吗?

楼主:
我在飞这个的前一块电 飞了 2.4公里都没问题,控是 10C 接收机 是1410 7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