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怎么没有人图示滑翔机的几种设置模式呢?飞机各翼面的关系和角度图,有的话多谢了

楼主(2012-06-20):
怎么没有人图示滑翔机的几种设置模式呢?飞机各翼面的关系和角度图,有的话多谢了

网友A:
啥飞机?先贴图,各种机型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机?先贴图,各种机型都不一样

飞机不限吧,是想老手们普及下知识,感觉按固定翼的方式去飞,滑翔时间不长。
先用下面这种来普及下知识呗
                  机身:EPO
                  机翼:EPO
                  翼长:2000mm
                  机身:1200mm
                  重量(g):1000g
                  翼面积:33.6 d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不限吧,是想老手们普及下知识,感觉按固定翼的方式去飞,滑翔时间不长。
先用下面这种来普及下知识呗
                  机身:EPO
                  机翼:EPO
                  翼长:2000mm
          ...

呵呵,这个还就真的按普通固定翼的设定就可以了,这类入门级的飞机本来也不会设计的很复杂,不少都是按照4通控就能飞的目的来设计的,滑翔时间不长不是设定原因,你留意一下EPO飞机的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后缘很宽。有的机翼下面都是凹槽用来固定碳管,这些都带来阻力和涡流。滑翔机是高效的空气动力学机器,特别是无动力类,你想一下,失去动力后飞机滑翔的久只有尽可能的减小能量损失。相差一点,性能都差好多。所以一般有的老手说这些都没有资格可以叫滑翔机,只是做成滑翔机外形的固定翼而已。呵呵,这话可能有点过,不过也说明了EPO类飞机的特点。性能要好一些还是要复材机,退一步一些做工精良的木质机也不错,领航的值得推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茅塞顿开。不过上面这种入门级epo滑翔当山坡机飞我估计还不错吧,山坡的上升气流貌似很强烈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还就真的按普通固定翼的设定就可以了,这类入门级的飞机本来也不会设计的很复杂,不少都是按照4通控就能飞的目的来设计的,滑翔时间不长不是设定原因,你留意一下EPO飞机的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后缘很宽。 ...

谢谢楼上的回复,茅塞顿开。不过上面这种入门级epo滑翔当山坡机飞我估计还不错吧,山坡的上升气流貌似很强烈滴。

网友:
帮LZ顶,我们一起团的这个滑翔机,质量水平比较让人跌眼镜。不过倒是有山坡机的选项,可以装成无动力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茅塞顿开。不过上面这种入门级epo滑翔当山坡机飞我估计还不错吧,山坡的上升气流貌似很强烈滴。

真有山坡的条件的话, 长远来看还是买个复材或者轻木的滑翔机为佳. 不然太浪费这么好的条件了.
如果技术没把握的话, 建议先用电动滑翔机在山坡上练, 积累把握山坡气流的经验, 等有把握了再换无动力的,不过到那时你一定看不上泡沫机了.
一定要尝试泡沫机的话, 据说ASW的泡沫滑翔机还不错, 你可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