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把亚拓450PRO的十字盘拆了 换轴承

楼主(2012-06-20):
晚上拆了亚拓450PRO十字盘,想换个EZO轴承,拆出后才知道这个轴承不是标准尺寸,进口的买不到,只能买国产十字盘定做的轴承,尺寸是18.5*26*4
没有进口轴承精度就保证不了了,大家以后就不好拆了,直接换十字盘吧

如果能找到进口轴承 单换轴承是挺好的

网友:
貌似这个型号难买 非标

网友:
还有向心关节轴承,能用GE5C的有非耐,taobao说明是。固朗需加工。

轴承
型号
Bearing
number
外形尺寸
Dimenisions
额定载荷
Load ratings
重量
Weight
≈Kg
d(代表内径尺寸)  D(代表外径尺寸)  B(代表内圈高度)   C(代表内圈高度)
d
D
C
dk
rs
min
rls
min
α
动载荷
Dynamic
静载荷
Static
GE10C101996160.30.3128.6210.011
GE12C1222107180.30.31011280.015
GE15C1526129220.30.3818450.027
GE17C17301410250.30.31022560.041
GE20C 20351612290.30.3931780.066
GE25C2542201635.50.60.67511270.119
GE30C3047221840.70.60.66651660.163
GE4C4125380.30.3162.15.40.003
GE5C51464100.30.3133.69.10.005
GE6C 61464100.30.3133.69.10.004

网友A:
这个轴承虚位会有时不时的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承虚位会有时不时的双桨。

说的对,会有双桨,现在轴承是买了,还在路上,就是国产的,很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拆了亚拓450PRO十字盘,想换个EZO轴承,拆出后才知道这个轴承不是标准尺寸,进口的买不到,只能买国产十字盘定做的轴承,尺寸是18.5*26*4
没有进口轴承精度就保证不了了,大家以后就不好拆了,直接换十字盘吧
...

呵呵,折腾过后还是失望告终,哎!

网友:
凑合用吧,又不是要拿去登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