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安装遇大问题了!求帮助啊。。

楼主(2012-06-20):
把3GX线接好后。。。设置的时候亮第1个灯,检查
舵机
正反的时候3个舵机都是配合的好好的。。设置完成后。。推螺距。。3个舵机就不规则运动。。好像是自旋辅助。转动飞机。舵机会定点旋转。。。可为什么推螺距就会不规则运动?求解答。。。调试了3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诀窍。。。是方法不对么,还是3GX有问题;。。

网友A:
控中设置舵机正反向的问题。
没设好而已。

楼主:
正反是对的!保证正确的。
就是调试起了。油门0的时候斜盘是平的。。推油门。3个舵机就不配合了,就开始按自己的想法运动了。但都是向上运动。应该是自旋修正。。。但为什么不和尾舵混控和螺距混控了。。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