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120D02S的螺距曲线

楼主(2012-06-20):
说明书上写的螺距曲线设置是
L
M
H
常规飞行
-20%
+20%
+56%
特技飞行1
-56%
0%
+56%
特技飞行2
-56%
0%
+56%
为什么说明书上说的"常规飞行"模式的最低点要设-20%.
这样设置是不是更容易顺坏齿轮啊.
论坛里已经有哥们因为这个-20%的螺距在收油门时炸坏齿轮了.
改成0%行不行?
如果想把它当固定螺距的4通飞.L,M,H都改成一样值可以不?
如果可以的话,改成什么值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0%當然可以,只是大風時JJ在起飛前容易被吹翻

网友B:
曲线的调整是自由的,无非就是手感的不同。
菜鸟通常纠结具体数值,其实用久了就会发现可以随意的边试飞边调整,直到符合自己的手感为止。
6通可以调整成4通的定螺距飞行,螺距大小点都可以飞,但手感会不同。

网友C:
收油?干嘛不用熄火开关?

网友D:
0螺距机机起来快,落地就难了。

网友E:
遇到紧急情况千万不敢收油,切油门锁定,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网友F:
常规飞行 -20% +20% +56
你還是要習慣在常規飛行時中點(M)設為0,若一直沿用說明書設定,等到你技術好一點想要翻過來(倒飛)的時候,負螺距的手感會不夠,到時就要吃苦了,你要是覺的-20%太大,那先從-10%開始,我現在常規飛行L設置至少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