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池的选择,3S还是4S

楼主(2012-06-20):
四轴,DJI的2215
电机
,用APC1047桨,起飞大概1500-1700克,追求更长的留空时间,请问哪种
电池
更适合?
1. 3S,20C,5200mah,370克
2. 4S,20C,5200mah,500克
3. 其他?

网友A:
2215 支持4S吗?貌似有些电机高于一定的拉力值,再提升功率使用效率不高,4S除却 本身重量,实际效果怎么样是否比3S*2效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