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问题、

楼主(2012-06-20):
才买没多久的一块花牌2200 30C 3S
电池
昨天不小心从手上掉到地下了,今天充电冲1.5小时还没满,平时2.5A充电40分左右就满了,有点疑惑就测了电池,三节电池分别显示3.90V,4.13V,4.21V。这电池还有救吗?这快电池绝无过冲或过方。

网友A:
明显不平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电池不行还是充电器?

网友B:
动手能力差的还是扔了,免的短路,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拆开,可能是脱焊了,过着一节电池挂了

网友C:
貌似电池一片电压到0.50V左右,就充不上电了,最近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D:
可以改2S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这电池废了。不能用了?

网友E:
起码有2个电芯是好的

网友F:
切记 电池怕摔 怕过热。 过放 , 过冲现在的充电器都还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可不可以拿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