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不能起飞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0):
一直在玩凤凰3.0,昨天尝试一下G4.加密狗是十二合一的,控是华科尔Devo10
在凤凰里面所有功能都正常,爽飞。
在G4,选择直升机无法起飞,按空格键也没用,提示要我按控上面的RESET键。但是进入训练模式按空格键就可以重新开始。
通道映射正确,但不能起飞,症状是马达不启动,推油门可以看到螺距变化是正常的,尾桨变化也是正常的。
在训练模式里面,只有把左手油门推到最高马达才工作,一旦收油门就失去动力。

网友A:
在通道映射中把第七通道反向设置勾选上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2位兄弟,已经解决了。
另外,在设置里面把延迟起飞的参数改成0.6秒就可以自动复位了,感谢大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