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最大可以装多少mah的3s控电?

楼主(2012-06-20):
有明白人进来说说。

网友:
2000mah 正好 3s

楼主:
2200的是不是装不进入?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你原先是装几节5号电池的?

我的是装8节5号电池的,换成2200ma电控刚刚好。

不过,品牌不好的不要买,我的2个月下来已经杯具了,容量明显下降,几乎不能用了。

楼主:
地板你是什么控?

楼主:
主要是问d10能装450的3s电池吗?

网友A:
遥控电应该不能用太大C数的动力电。5C或者8C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电应该不能用太大C数的动力电。5C或者8C的合适。

跟C数没有关系,100C都可以用,主要是体积大小,要能放得下。

网友:
D10用的也是8节5号电池,所以,也能用2200ma的3S电池。

楼主:
内容最好有真正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最好有真正用过的来说说

还要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买Devo的时候老板送的2200mAh电,体积有点小。在空里面有晃动的感觉。估计还可以上更大容量的。

网友:
控电和动力电C数不同的。同样是2200,动力电比控电体积大得多,当然,不排除控电虚标

这个主要看控电尺寸,能装进去的话,1w  mah才好呢

网友(2012-07-31):
这个电池纠结啊

网友:
我用過26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