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魔不久,一直都是自己做,可是问题一堆,由于条件受限制路途很艰苦

楼主(2012-06-20):
一直都对飞行情有独钟,现在做了两个了,但好像两个的问题都一样,飞起来就开始右偏,然后晃动的利害,重心老是调不准,机头右拉不知道怎么拉,飞机的中心线不知道在哪,一直想找位高手带,怎么办呀!

网友:
如果你是我们这里的话,我就跟你一起研究了!

网友:
希望能帮上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3873

如果一定要拉进式的, 这架也可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1306
细节参考第一个贴子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蒽,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在这里很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
其实电机右拉很好办,只要在电机安装座后面左边加垫片就可以了,右拉角度可以用垫片的数量来控制,垫片可以用螺丝垫片,也可以用螺旋桨附带的孔径适配环(塑料的,可以自己加工来决定垫片厚度)。至于要拉多少角度合适,以刚好能抵抗螺旋桨的反扭力为宜,需要自己不断摸索。

至于LZ鸡鸡起飞后右偏,需要明确一点:是机头右偏,还是机身右横滚?如果是右偏,需要查看方向安定面及方向舵;而右滚则需要看看副翼或者是左右机翼是否有扭曲现象。自己做的鸡鸡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存在上述问题。

机身的中心线,你从机头中点到机尾中点画一条直线不就是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它就是右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