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二团起飞后右偏炸机,找原因。

楼主(2012-06-20):
我用的是海盗二团的,使用十字模式,配件只用了声纳;
起初 4轴起飞后,不停的打颤,一直无法修正,只得遥控降落,而且降落时常常要一臂撞地很险的,室内室外皆如此。
我便不断尝试,更换传感器板的位置,断开声纳等等,依然没有改善。
在征得小易的建议后,调整PID参数后,海盗在室内试飞,还算平稳,有了明显的改善,心里特别高兴。
正好同学过来玩,便耍把,试飞去。
之前我玩的是KK,起飞1人多高后,便开始小航线。
当然飞海盗也是这个样子,但海盗起来后,刚到一人多后,便右偏飞,直到仰翻落地,第一次还好没有摔坏,只是认为传感器没有适应过来,再飞,结果依然如此,这次比较惨,炸了2个桨,有点小痛,手头的桨叶已经不多了。
因此我有了疑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加了声纳的缘故,毕竟声纳的高度只有2米,也就正好是1人多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右偏,是不是声纳无法定高造成的?如果是,那如何解决呢?毕竟不可能只飞个2米高度吧!有点头痛,不知道如何?

提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工作日有的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去做,周末也是抽一点点时间去做,所以去时间去实践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奢侈,当然这是需要师傅的。

补充一点,我飞的路面是土路,略有小坡,这会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
APM Planner 1.1.91

楼主:
研究海盗的兄弟们,进来看看啦 。

楼主:
跟玉兔的工作是否一致呢,难道还需要别的开关来控制,自己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新版本是 2.6_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是 2.6_R3

有链接没有!下 载看看!

楼主:
海盗飞控有没有CH6通道,实现飞行中调参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飞行中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行中调参
将多余通道连接AU2位,就可以实现吗?

还有在自稳的模式下,连接声纳,如果在5米的高度飞行,是否有问题呢,毕竟超声波的理论高度只有2米,呵呵!

楼主:
最后判断,不是超声波的问题,是EEPROM失电的原因,造成水平倾斜。

使用LEVEL命令纠正,但新的问题出现了,在使用第2块电池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昨天更换机架,上电后,白灯常亮,红灯频闪后灭,之后便无法动作。使用电脑连接,使用setup/test命令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在电脑端操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唯一不同的是只是红灯闪烁。不知何故!

楼主:
自己无法解决,只能返回让船长看看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海盗返回,昨天装好4轴,现在将传感器板架在海盗上面,所以要改成X模式了,很期待,周末试飞。

楼主:
船长帮忙搞的,刷的最新的固件,感觉还好,最起码不会丢设置了。

而且帮忙把LED灯修好。

楼主(2013-04-13):
海盗飞控,真是操碎了心,出现问题多多。

1、对电池特别敏感,电量大概剩下一半的时候,稳定性就差了,需要手动校正;
2、莫名其妙总是总是不处于水平状态,如果无法离地的话,接上电脑一看,总是处于左偏的状态,这个总是一直出现,造成坏桨特别多;
3、貌似不耐摔,一摔容易导致参数混乱。

网友C:
顶楼主下,我也有个二团的海盗,是论坛收的,半年多了还没试过来,等下个月有时间了玩玩,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下,我也有个二团的海盗,是论坛收的,半年多了还没试过来,等下个月有时间了玩玩,不知道怎么样。。 ...

希望你能调试好,也给我增加信心,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