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终极加强保护安装座实际安装图

楼主(2012-06-20):
刚刚买了狗的终极加强保护安装座,3D打印,非常结实,拿到手感觉很好,狗的镜头前面有保护玻璃,重量只有45克,给狗安个保护窝,放心飞!请看图。

网友:
 楼主打算这样绑两下就上天?

楼主:
底座后面有个螺栓孔,机头壳上面安一个爪形的螺母,一根长螺栓穿过这个螺丝孔把底座固定在机头壳上面,然后2根宽橡皮筋绑住,放心很结实的

网友:
安全飞行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最好不要炸鸡,不然什么保护都是浮云……铁都要炸断,还别说尼龙的保护座……我的狗,就是在铁的保护下也炸坏了……只能怪我技术不好啊……祝你好运

网友:
我好奇你的机翼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楼上的观察力佩服

楼主:
机翼直接用宽的裤头橡皮筋绑在机身上面啊,上个周末降落的时候撞电线杆了,还好坠机在草地上面,皮筋都撞掉了,机翼稍有损失,天行者挺耐炸的

网友: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我的狗还在水下

网友:
我的狗儿已经安息了

好好地固定一下吧,别重蹈我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