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带云台要几通的控?

楼主(2012-06-20):
新手

网友A:
6通以上,建议8通以上

网友B:
关键不是几通,如果都是比例通道的话,六通即可。

网友C:
单轴云台 最低5通 不过飞机的控一般都是 4 6 7 8 9 10 这样的。。
买个便宜的7-9通 几百块都有了(天7 富斯9之类的) 随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