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开机自检后一直闪红灯,无法启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20):
NAZA+GPS开机自检后一直闪红灯,无法启动!怎么回事?

昨天都是好的,今天再次拿来飞的时候接电自检后一起闪红灯,纳闷。。

昨天都调试好可以飞的啊,今天动都没动就成这样了。。。

纠结啊。。怎么回事??

网友:
大江现在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足会狂闪红灯,看看电量吧

网友:
关闭电压保护

楼主:
在斜坡上GPS模式无法定位,一直往一个方向狂跑直接撞墙,拨遥控器都没用。。
超级纳闷。。。。
请客服解释一下可以吗??
我在平路上测试无问题!!!1

网友:
ls的问题很怪,貌似哪吒是靠气压和gps信号定位的,这种现象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GPS开机自检后一直闪红灯,无法启动!怎么回事?

昨天都是好的,今天再次拿来飞的时候接电自检后一起闪红灯,纳闷。。

昨天都调试好可以飞的啊,今天动都没动就成这样了。。。

纠结啊。。怎么回事??

是否是电压过低了,楼主可以连上调参软件看下警告提示

网友:
不用GPS和罗盘,不用低压保护,使用很安全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这个很重要!,看灯的闪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