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进来帮忙分析

楼主(2012-06-20):
本人犯了个低级错误,飞完以后先关的控,导致飞机启动了失控保护突然转起来。急忙用手抓住螺旋桨制止,切电源。可是事后再开机检查,发现推油门的时候,电调很烫手,
电机
的连线也很烫,但是电机能转,油门继续往上推发现转速并不是线性增长,转速时快时慢,并且这时电调已经有焦味了。电调用的是好赢40A,我知道电调肯定是没得救了,但是电机是否还能用?电机的发烫会不会是因为电调的输出不稳而导致的?

网友A:
什么控啊,应该先设好失控保护,关控后油门为0。电调估计是MOS管烧了,电机一般没有问题,换个电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电机也发热,是因为电调供电不稳造成吗?

网友B:
上图看看,可能供电坏了

网友C:
看得我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