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联轴器

楼主(2012-06-20):
我有2个轴直径都为2.8mm,但联轴器是3mm的,可以用么,如果不可以的话有没有办法将就的用,联轴器是黄铜的

网友A:
轴上绕铜箔,但可能不同心,直连抖晃大。

网友:
找个3mm的香蕉母插看看能不能插进浆孔 然后锯断再弄到浆上面!要是还不行的话去找条FM的天线 看看那一段合适就剪哪一段,然后套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天线是正解

网友C:
重新车一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