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D732 舵机 450锁尾测试 周大哥 周舵机王 给个详细测 ...
求MD732 舵机 450锁尾测试 周大哥 周舵机王 给个详细测试吧

楼主(2012-06-20):
如题 坐等 周哥出现

网友A:
春 节后收到732当锁尾,现在已经300以上起落了,没有任何坏的迹象,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么说752也差不多了

网友C:
我也入了个md732,目前在调机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2012-08-06):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的732是不是也有发热的情况,总之我感觉比一般舵机都热,比如md922、ds420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不知732和752有什么区别,看参数都是一样的,价格752稍便宜一点点,请赐教

网友E:
752是用在斜盘的,看有几家参数标的和732一样,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