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8000接收机AUX3 AUX2 AUX1分别接什么?

楼主(2012-06-20):
模友大哥们:AR8000接收机AUX3 AUX2 AUX1分别接什么????

楼主:
请问:接受机不要卫星能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A:
不可以单独使用
AUX 接口开关在菜单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AUX1一般是直机的螺距通道,AUX2可以作为定速感度通道或者锁尾感度通道,AUX3自己想干嘛干嘛(其实AUX2和AUX3都是辅助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