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赛斯纳改装起落架

楼主(2012-06-20):
1.4米的赛斯纳前起落不是很管用,经过多次改装,这次改的比较满意.
下面是赛斯纳

下面这个是当天一起飞的T45涵道

里面垫块铁皮,这样比较耐炸了

里面垫块铁皮,这样比较耐炸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赛斯纳这种鸡鸡,也就是新手初飞时会伤到起落架,到后面就完全不干起落架的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斯纳这种鸡鸡,也就是新手初飞时会伤到起落架,到后面就完全不干起落架的事儿了

就是一开始炸坏了,防火墙烂了.能飞,但是怕飞着飞着前起落掉下来,所以还是改一下好,挺方便的,这样飞起来顺溜.

网友B:
这样改,后起落架也要向后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开始炸坏了,防火墙烂了.能飞,但是怕飞着飞着前起落掉下来,所以还是改一下好,挺方便的,这样飞起来顺溜.

不过我也差不多,防火墙被我粘死了,前起落架进行了加固,现在降落已经是温柔触地了
另一架P51就木有那么幸运了,防火墙烂了,我得把机身切开来修理,还好后三点式起落架倒是不用修理。
其实对新手飞前拉式固定翼来讲,最麻烦的倒不是起落架,而是前机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后起落架也要向后移吧

考虑中心的问题,后起落应该不用移的了.降落还是可以比较温柔的,只是前起落之前烂了,基本一点点草拌一下就掉出来,所以才改成这样,这样考虑坚固一点.后起落2个脚有掰开点,应该还是比较稳的.

网友C(2012-09-06):
3536的电机吗?多大的桨,这么强悍,两米就能起飞

网友:
后3点才好

网友:
前起不好看  如果能将前起转向轴下端折成[型在轮子上方就看着更爽了

网友:
改得不错,很实用。

网友:
这个要费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36的电机吗?多大的桨,这么强悍,两米就能起飞

2216电机 1.4米  2米起飞不了,这么大的飞机还是要跑10米以上 ,不好太早拉起来,不然容易失速

网友D(2012-11-15):
改的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好,学习了

改了后很多场合可以起飞。着地很顺畅,不过技术是关键,改了后基本可以无忧无虑起降了

网友E(2013-02-22):
我也是这么改的,不过前起落没有买到插入机身比较长的,就用自行车辐条做了个,挺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么改的,不过前起落没有买到插入机身比较长的,就用自行车辐条做了个,挺软的。

插到机身里面去结实,其实飞熟手了塞思纳可以很平稳的降落的,起落架基本受力不大了。只是这样插进去牢靠,比原来的稳定。

网友(2013-12-18):
标题

受教了,看了您很多帖子,您飞塞斯纳也深有经验和体会,我现在飞md的塞斯纳,这个飞机很好飞,买回来就加强了起落架,现在很喜欢塞斯纳这个机型,我手头现在只有3s的电池,想再买个做工质量都好的塞斯纳能用上我现在的3s电池,看中航的得用4s电池。小厂的比如蓝宇等厂的我看质量上不怎么好,尤其是前起落架防火板不结实。fms的做工好但前起落架和防火板结构应该和其他厂1.4米的结构一样,这样的结构我觉得设计得不合理,像md的设计方式还可以,md的我想把它设计成像您这样前起落架层板和电机木板分离互不干涉的方式,以防止多次起降电机层板受冲击松动。现在看好的就是飞翼的潘多拉,起落架钢丝够粗,但是不知道防火板是不是也是蓝宇这种结构,能不能承受得了多次起降冲击,如果不行就得考虑上中航玻璃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