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2-06-20):
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ERRO OPENGING   o:\rfsim\image\vehicleComponents\Wings\AirfoilTables\360deg.ati.谢谢啦~~~坐等高手~

网友:
是加入模型之後 出現問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着用着突然有次死机了 ,,重新装饿了就在这样了。。装G3.5也是。。。

网友:
你有加入什麼 場景或模型 或G4版本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加场景或模型、、、

网友:
那版本是多少 是否是破解的原因?

网友:
趕快傳來 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