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池做船动力电池怎么样

楼主(2012-06-20):
最近买了几节品能镍氢
电池
: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0518141041
。想用在有刷电船上,不知性能如何,请知道的模友说一下。

网友A:
完全不用考虑。一般市售的镍氢电池内阻巨大,而且,相同尺寸的电池,容量越大的电池,内阻越大,因为电池把更多的内部空间都给化学物质而不是导线。再加上一个“低放电”的特性,那就是给小电流设备使用的...

网友B:
这个电池组多就是2C放电,做不了动力电的,用在发射上可以!

网友C:
不追求速度的话,多数电池都能用。

网友D:
品能的垃圾电池,还不如买turnigy或zippy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