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那么轻易的退模,所以请指教

楼主(2012-06-20):
直机入了一个多月,一直在模拟,期间找了好多老贴,还是不懂各个通道的连接,所以还是请教各位老鸟:左舵,右舵,后斜旁舵,锁尾,陀螺分别接在哪,接收是固朗八通接收,直机新人,求鞭策啦……3Q

楼主:
陀螺有两条线,三线的插哪,单线的插哪,谢谢

网友:
才一个月就没耐心了,我从这里注册到购机花了2年,看下面:
http://115.com/file/bhb04xvy#直机新手学习资料.rar
以前我发的贴:
08年就进入论坛了,但一直没米购机。只能买个6exhp练习模拟器。一边练习一边潜水学习直机理论与装调机经验,遇到好的帖子或对自己有用的帖子就保存并整理成WORD文档备查。几年来,对斜盘、平衡翼、ABCD连杆、单推、双推、SF摇臂、单向轴承、通道什么的耳熟能详,装调机方法张口就来。但当我上了真机才发觉除了理论,实践经验我还差得老远!最明显的是:零件名称和真机对不上号,调机遇到问题还得翻老帖!
现在有米了,直接入了一套亚拓450PRO套装版与相应配件及装调机工具,然后进行装机调机,在装调机过程中也对直机各部件的名称与脑海中的名称对上了号,遇到问题先上论坛换用不同关键词搜索自行解决,实在找不到才麻烦各位大侠帮忙会诊。
这样一来好处也是明显的:潜水学到了理论,模拟器练习学到了技术,真机上学到了了装调机经验与熟悉了机械构成。
所以:我觉得新手入魔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实施:
1.论坛潜水学习
2.买质量好的真机加控加模拟器:一边练习模拟器一边装调机。(可以起到理论与实物对照的作用)
3.(有米的在入真机的同时也可以入个100S在模拟练习期间尝试真机操控的感觉,100S主要用来体会操作感及减少炸机成本)
4.模拟练好后上真机从头开始练习,体会真机与模拟的区别,同时可以在飞真机的过程中学到调试的更多经验
5.(有米的在第2步过后可以在入个副厂的450作为练习用,同时再次加强装机经验与调机经验)
现在的我步骤就是:潜水—买亚拓套装安装调试加模拟练习—买副厂450安装调试加实机练习
好处大大的:理论有了,装调机经验有了,模拟训练也逐步达标、正版飞机有了(可以用作静态模型或熟悉后使用)、副厂飞机有了(模拟训练完成就上它练习)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要注意:完全新手且身边没有高手的话还是建议买大厂的飞机,因为副厂的飞机总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大厂飞机质量过硬,可以学习初步的装调方法,副厂的飞机装调机是一个提高技术的过程,新手直接买副厂飞机而没有高手的直接帮助会导致各种问题的发生最终致使失去信心退魔!

网友:
左右舵机接12通道,后舵接6通道,陀螺仪三线的接4通道,单线的接5通道,锁尾舵机接陀螺仪上
多用用论坛搜索功能,对你会有帮助的

楼主:
楼上的谢谢啦……模界果真是永不独行啊

楼主:
标题

回藤椅:一个月前我买了架二手的练习机,过两天后买了亚拓的高级套装版的,说明书是有,可大堆术语,真不懂,到现在才刚装好,是对照练习机来装的,期间买了大堆传说中的升级件,发现有些可以装上去,有些?呵呵,买错了型号,蝎子买来,不会弄香蕉头,电调买的却是船用的,那时我以为A数越大越好,买的是海王120A,后来就只好又买了条船,这就是我的模海生涯了,羡慕你走对了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藤椅:一个月前我买了架二手的练习机,过两天后买了亚拓的高级套装版的,说明书是有,可大堆术语,真不懂,到现在才刚装好,是对照练习机来装的,期间买了大堆传说中的升级件,发现有些可以装上去,有些?呵呵,买 ...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楼上朋友说得对,多用搜索,基本上新手遇到的问题论坛里早有相同的案例并已得到了解决。太简单的问题没几人愿意回答的,一句话你重复说上100遍,你还会说第101遍吗,新手的问题就是第101遍!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

看我帖子首页那几个老羊的经典键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