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732和MD752 有朋友用过吗怎么样

楼主(2012-06-20):
MD732和MD752  有朋友用过吗怎么样

网友:
可以放心购买和使用,500国产最好的金属齿轮数码舵机,我已经有了,正在使用中,感觉比510M更经用。

网友:
我搞了个732,试用过,很是不错,做工再好点,没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的30度室温这季节舵机发热怎样?我这个飞5分钟烫手!!

网友:
5分钟就发生巨热的舵机的确很难遇到,LS查查频率看,752和732都是1520的,我是用401+732,在私下把玩的时候,把401和732绑在一起加电永动10分钟也就温热,401+732装机飞行5块电池最多温手的温度。
   提醒一下,现在为了追求另类,很多厂家频率设计的五花八门,等搞懂了,坏舵机是常事,要用无副翼和2.4G设备的话,更要注意频率,因为很多人因为频率没有设置对烧舵机的案例,而且还是进口舵机。

网友:
我的刚刚到手

试了一下!是有点发热!我都是不到一分钟!我用的是小姨子!小姨子锁尾舵机发热是正常的,但我用飞越9257飞完3D也就是温热!不知道3D温度怎么样?下午试试

网友B(2012-08-03):
md732,我用来飞450有副翼的,刚开始怕不稳定,就只是悬停了不到三分钟下来看温度,手指不能在上面停留超过两秒钟,比我的600n发动机温度都高。和店家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东西的外壳能承受120摄氏度的温度,我问他是不是120度以下舵机就不会坏,那厮竟然说是的。我有点接受不了~现在勉强飞着反正这个450只是练习机,等坏了换个好的吧~!

网友:
忘了说了,以上情况是当谈温度在29摄氏度的时候出现的,请问各位用过或是在用的同仁们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老是这个温度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等待高人出现中…………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215还有732都发热巨大!难道是空心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我用md732,也是会发热,是不是这类舵机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我的732也热

我刚到手732,行程设定好了。在室内(30度)悬停一分钟感觉发热。比以前用的山寨9257热的厉害,不知道这样热寿命如何。等用一个阶段看看再说。

网友:
楼主 你的跟我的配置一样 我的也是MD732 MD752 也是小姨子s 不过我只用60A铂金的电调 不知道能不能飞现在还没有装好下次我们交流下呀

网友:
732是要热一些,3D下来烫手,悬停一般也热,215MG热的话就是有问题,我的4个都不热,包括锁尾那个,电机是裸露的,根本不热,
732热,是正常的,因为都说热
估计寿命会减一点吧,等你们慢慢测试哟,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C:
732的中段为铝合金材料,摸上去热也可以理解为热量散出来了。换个塑料中段就不会感觉热了,但里面的电机会更热。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舵,20来个起落,出问题,给退货了,用下来,确实比一般的锁尾舵要热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732的中段为铝合金材料,摸上去热也可以理解为热量散出来了。换个塑料中段就不会感觉热了,但里面的电机会更 ...

732因为中段是铝合金就热吗?我手上也有个亚拓ds520中段也是铝合金,怎么同等条件下就没觉着热呢。按说732的电机比520的要高端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d732,我用来飞450有副翼的,刚开始怕不稳定,就只是悬停了不到三分钟下来看温度,手指不能在上面停留超过 ...

放心吧,MG732的外壳能够承受1500度高温不熔化的。

网友(2013-09-01):
引用 网友D:
放心吧,MG732的外壳能够承受1500度高温不熔化的。

你是来黑732的吧,1500度,你怎么不说可以用来登上太阳啊。

网友E(2013-10-10):
NX4,装机时装的3个全新亚托DS515M 居然在15起落内连续挂了2个。后斜盘全换成752,现已飞30个起落,用3gx,bec6v供电,飞完温度很正常,就是其中有两个已出现些许虚位,总体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