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空了!

楼主(2012-06-20):
BVB25L改数控了!
还在进行中...........

楼主:
俺们也做了个攻丝器!

网友A:
这么大的减速比 机床能跑的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减速比 机床能跑的快吗

注重的是力量,速度其次!:loveliness:

网友B:
请问大神:这个减速比,在软件里如何表达呢?就是说,怎么告诉电脑呢。在哪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这个减速比,在软件里如何表达呢?就是说,怎么告诉电脑呢。在哪设置

电机设置 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设置 里面有
咔咔,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