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是8,步进轴是6.35 可以加个铜u形板连吗,有人这样试过吗

楼主(2012-06-20):
小弟我的联轴器都是8-8的,步进的57的,轴是6.35的,联轴器大了一圈,我想联轴器里面套个开口铜皮连步进电机轴,专家说可以吗,会不会打滑啊,有试过的朋友来指导下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再不个图片

2a 的鸡鸡 不知道力气大不啊

调整大小

楼主:
等专家来说说,我做鸡鸡实在是米不足了,也不会想到这招的,这样搞过的朋友来说说看啊

网友A:
我认为还是换掉,一个才15元,贵的也不过20元吧,三个就算60元,当你发生打滑,弄坏物件的时候,那就不好说了。再者装好后打滑了,要拆了重新换,工钱可能不止60元了。呵呵!

网友:
需要15元吗,好像是8,9块吧

网友:
我试过,暂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做一个内孔6.34   外孔8的套子。热配在电机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换掉,一个才15元,贵的也不过20元吧,三个就算60元,当你发生打滑,弄坏物件的时候,那就不好说了。再者装好后打滑了,要拆了重新换,工钱可能不止60元了。呵呵!

谢谢指导,我想先像楼上几位朋友那样搞啊,反正我是做垃圾雕刻机玩的,实在不行在买啊,谢谢了,呵呵,

楼主:
我觉的淘宝上8-9米的联轴器蛮垃圾的,还不如自己用薄铝板做膜片式的啊

网友:
剪了块可乐罐皮包了圈步进轴,因为联轴器是抱紧式的,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暂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时间久了肯定不行,我用过。。。。。

网友:
线切割割个开口套子,效果肛岗的,根本不打滑,我做过

网友:
再没钱也不要省那几十块啦,免得后面麻烦多多,可以换就换了吧,不能换直接买过新的算了

网友:
我觉得联轴器不应该选这种类型的.应该选型从这一步开始就失步了.

你的应用需求是频烦换向.大扭距..无回差...很显示这种联轴器不适合这种应用场合.

应该选十字相交差的那种

网友:
可以,将铜套直接对开成两半,然后放进去,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B:
联轴器选择错误,再怎么改都无济于事。

可悲的是好多商品机也用这种联轴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无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选择错误,再怎么改都无济于事。

可悲的是好多商品机也用这种联轴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无知?

这个联轴器我估计适合小的扭矩,力矩大会断鸟的,我这联轴器是买丝杆一起配来的,我要求不高,玩的,用这个可以了,扭矩大,长寿面还是用膜片式的联轴器,精度也好的,有加工条件的可以自己d的

网友:
铜皮的厚度合适,长度剪切精确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后贴标的东方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