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如何才能干掉讨厌的水波纹?新手真心求教!

楼主(2012-06-20):
航拍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2NzEwNzIw.html

配置:
四轴,250小机架,2204 kv1400电机,6045两叶桨,玉兔飞控。已经对螺旋桨做了静平衡,机架和minidv之间用泡沫双面胶连接(后来换用珍珠棉,效果也一样,未改善)。
之前用固定翼进行航拍,效果跟这个类似,水波纹非常严重。

有几点疑惑,请高手解答:
1、这种水波纹跟电机的干扰是否有关系?不太方便做实验。
2、80元的minidv这种小摄像机是否容易产生水波纹,换用高档一点的,如rd32,或者gopro,是否能缓解这种现象?
3、有一种说法是水波纹跟传感器有关系,ccd的不会有,cmos的会有,这个是真的吗?貌似现在的摄像机不管什么档次,都是用的cmos。
4、对电机和桨做平衡处理,最好能达到什么程度?用手捏机架的时候能做到完全没有震感吗?感觉几乎不可能做到啊。但大家拍的很多视频,一点都不抖,是不是机架还是有些小震动,通过减震的材料过滤掉了?minidv重量太轻,减震材料是不是起不了作用,换用重一点的设备,本身惯性大了,减震材料就能起作用了?

非常感谢!

网友:
coms的毛病

网友:
主要原因是震动

网友:
振动这么严重

网友A: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FPS太低。。。你这个应该是15帧/S拍出来的效果。

网友:
换个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FPS太低。。。你这个应该是15帧/S拍出来的效果。

看了下视频的信息,确实是30帧的,不过也有可能是15帧插值出来的。打算先换个rd32试试看了。

网友:
不排除震动  上狗10 都没用

网友:
可能电磁干扰,各种线放的离摄像头远一点,给摄像头用金属物包裹一下

网友:
做好减震

网友:
用软件减震啊,之前不是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吗?

网友:
你这个荡漾得有点销魂。

网友:
用CCD镜头

网友:
作为一个菜鸟,但是懂点电子知识,你的这个应该是电机的干扰造成的,你考虑了将摄像头的电源、视频线、录像设备加屏蔽?还有你电源是否公用?

网友:
飞机拿手里,开油门,用手指去感觉云台是否有震动, 嘛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