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入了大伟力FX059,求个大大带我一下~N多不懂呀

楼主(2012-06-20):
男孩那里入的。加了些配件算上邮费330.今天到手,到目前为止也就玩了3电。N多问题不明白。
第一:
新手刚开始该做什么?
是应该先微调还是应该先练蛙跳还是先找个大地方飞圈圈习惯操作以后再微调?

第二:
飞机失速严重。基本上只要快速的利用尾部动力转一圈就会下沉。
如果快速掠过然后尾部动力180度掉头也会失速下沉。
侧飞如果时间稍微长点也会失速。
这正常么?

第三:
新手训练的路径应该是怎样的?8字?还是如何?

第四:
一般来说这个档次的电直可以侧飞转弯到什么角度?

求大大带呀~

网友:
玩具级的,还是不要要求太高吧,呵呵

解决你所有问题的办法——潜水

网友:
原装电池 不行! 原装充电器更不行!  收个esky 0851 平衡冲30以下。

电池可换 700-900 mah的。20C 15C 25C 都可以。

网友A:
新手刚刚入了大伟力FX059.........

复 Auc_Seven  兄:

这大锤子机不过是玩具,不用太认真。
但玩好它对升级六通机也会有帮助的。

(1)  先试蛙跳,对尾起飞时略推右侧飞以抵消左偏飞。

(2)  起飞至约1米高,练对尾悬停,接著是四面悬停,
      接著是航线。任何失控即全收油便可。
      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039&extra=page%3D1

(3)  失速问题:补油抵消即可。

这直机略大,新手飞可找户外草地,炸机时即全收油,
基本不会炸坏。新手不宜改机,原配件先玩好了。

注意习惯起飞时先开控、后插电。停飞时先拔电,后关控。
这可避免失控、桨乱转伤人。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可以做到蛙跳和悬停。
但是转向失速、失控很严重。一转向飞机就下沉很严重然后飞偏。

网友:
fx059这是你的视频分享

网友B(2012-10-22):
引用 网友A:
复 Auc_Seven  兄:

这大锤子机不过是玩具,不用太认真。

原配700mah电池经用吗?能换成美嘉欣F45的1500mah电池么?电池放在起落架中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配700mah电池经用吗?能换成美嘉欣F45的1500mah电池么?电池放在起落架中间。

复 asuoxd 兄:

原配电池不耐用,但可以先用完它才换电。

1500mah电太大了,太重不宜。
可买7.4V 900mah 25C 配简易充(最好A4或B6充电器)。
把飞机内电池座一边螺絲除下才够位推入。
另要把飞机原装电插改成JST插以配合新电池。

其他须要注意的地方可留意我的复帖。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 asuoxd 兄:

原配电池不耐用,但可以先用完它才换电。

感谢回复。我有4块美嘉欣F45的1500mah电池,F45两块电池就够了,其他电池就用在船和坦克上吧。

网友C:
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转向失速是重锤机的通病。锤子越重。失速越厉害。以前我有个4#6bell也是这样的。后来被迫改v120d01才好多了。

网友(2013-04-14):
扔了,垃圾东西,还不如买小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