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脑摄像头能改FPV摄像头吗?

楼主(2012-06-20):
RT,难点在哪里?

网友A:
难点就是还不知道难点在那里

网友B:
那个是USB信号,何况摄像头不清楚,装上去还不如买一个MINI-DV

网友C:
楼下,跟上!

网友D:
用摄像头还不如用手机的,如何可以的话

网友E:
好像那个是数字信号,一般的图传是模拟信号

网友F:
原帖由
boeing7xx
于 2012-6-20 22:25 发表
RT,难点在哪里?
没难点,你要相信自己,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