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舵机改反向舵机《悲剧了》

楼主(2012-06-20):
买了个F15  64涵道的  结果升降舵需要一个反向舵机 商家没给我说  我看到 十月航空 的老苦发了一篇改反向舵机的帖子   看了图片感觉很简单  于是如法炮制, 很轻松的拆开了舵机   结果一看悲剧  全是红色的线  不像老苦发的那样  颜色有区别 ,  于是我一根一根的牵理好线路,  总的来说 就是把舵机上的那个小电机 的2根线先对换一下  然后再把电路板上的3根线  两头的线对换一下 中间的保持不变    老苦发的那个帖子 应该是这样的   我焊接好以后 先用舵机测试器  接上电 动了  暂时不说对换成功没有 至少舵机能用的  兴奋的吧后盖螺丝拧紧  装上飞机   悲剧了  控制升降了一下  舵机  就不回位了  再怎么做也没有反应了  我想应该是烧了吧

网友:
电路板上的3根线一个是地线,一个是信号线,一个是电源正极,你说换了会不坏吗?,只要换电机那两条线就行了.

网友:
有玩过有刷直流电机就会明,对调两条线就反转

楼主:
我晕死  直接对换电机上的线就行了吗  我晕死  我再装备搞一个来试试

网友:
真是小白。什么是反转舵机?舵机有正反之分吗?

网友:
经验是错误累积起来的

网友A:
银燕舵机改反向,要改2组线:
1,电机的2条线位置对调
2,电位器的3条线,两边的对调,中间不动。

还是建议楼主写帖子时标上标点符号,一堆的文字看的辛苦

网友:
上图吧,文字还不如图片清楚。

网友:
如楼上楼上所示~

楼主:
又一次失败归来   我看到上面说的 只要兑换电机2根线就行,结果我对换了,电机上电很烫 很烫  估计也是被烧了 一个晚上 报废2个电机, 真的还不如买个反向舵机
    河马,你说的跟我第一次改装的事一样的,可惜啊!!!!!!!我每次改装都会遇到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让我揪心啊!!!!!!!!!!!!!!!!!!!!!

网友B:
沙发的"只要"两字误导人了, 如果只更换电机的两根线, 舵机一下就打死, 而电机会一直通电.

那个电机发烫是正常, 并不能说明它烧了.

请找到电位器位置, 把两边的线对调一下. (中间的不变)

建议楼主上照片吧, 对焦要准一些喔.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舵机, 可能也还有救.

估计你是:

1 把电机的两根线对调了. 这一步正确.
2 把舵机的信号线与电源线对调了. 这一步不对, 不过不需要改动什么, 把舵机插头转180度再插进去就恢复正常了; 要不, 你还是把信号与电源线再改回去.
3 还是要找到电位器, 交换边上的2根线. 如果电位器是焊在电路板上的, 需要切断原电路, 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你才是小白,试问为什么舵机没有正反之分。如果升降舵用2个舵机,接收机通道不够了,那我用1跟Y线,如果不改反响舵机,你说他能不能实现?

考虑问题之前,先拿捏一下自己的程度,再来喷人好吗?

网友:
多潜水,更有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的"只要"两字误导人了, 如果只更换电机的两根线, 舵机一下就打死, 而电机会一直通电.

那个电机发烫是正常, 并不能说明它烧了.

请找到电位器位置, 把两边的线对调一下. (中间的不变)

建议楼主上照片吧,  ...

老苦这个帖是写得很清楚的。或许只适合银燕ES08A,我已经照此方法改了好几个舵机,都成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0667&extra=page%3D1

网友D:
  把舵机臂 反个方向装不就好了?或者把舵机反装,不一样?何必搞那么复杂?在泡沫飞机上开口子总比搞舵机方便吧,现在都是7通8通控,空着的通道做混控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舵机臂 反个方向装不就好了?或者把舵机反装,不一样?何必搞那么复杂?在泡沫飞机上开口子总比搞舵机方便吧,现在都是7通8通控,空着的通道做混控也可以啊!

装那些动辄要10个舵机的像真机的时候,你就明白为啥要用反向舵机了。

网友:
说用不上反向舵机的估计都是没飞过那些像真机的。。。。
PS:老苦的改造反向舵机方法已经说得很详细的,所有的舵机改装方法都一样,改错线的再仔细看帖去

网友:
7楼正解 简单得很,动一动手,价值10元

网友:
辉盛舵机和北田舵机就是相反的

网友:
 还好,哥对像真机兴趣不大,不过就算要玩像真,一定先买几个成品反向舵机,为了那10块钱,浪费时间不说,还要担风险,何必呢!DIY也只能适可而止吧。不然你叫那些模型店吃啥呢?估计老苦都要哭了

网友:
改造一个反向舵机,大概3-5分钟。

网友:
2、3、5楼真是无知无畏。佩服。
另外,想省钱就得动手,但想动手不一定为了省钱。动手有动手的乐趣,那些觉得不值的童鞋,我更佩服你们。

网友:
只能感叹坛子里不靠谱人越来越多了。

楼主:
我还是上个图算了  老鸟们帮我看下

网友:
银燕舵机很小。。很难焊的

网友E:
晕啊。舵机反装也不难吧。像真机也不至于舵机不能反着着啊。

网友:
7楼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啊。舵机反装也不难吧。像真机也不至于舵机不能反着着啊。

网友:
标题

有些像真机的舵机安装位置是无法调整,即使硬着来,要不破坏原机结构,要不影响舵面动作精度。
另外,买来的反向舵机,如果与另一个侧舵机品牌型号不同(包括舵角开孔位置)同样可能影响舵面协同度。
我是建议自己改的,用小一点的烙铁,用镊子、小台钳等辅助,很容易改的

网友:
楼主啊~~~信号和负极换了吗??要换也是换电位器的线吧。。。。

网友:
舵机换下方向不就行了嘛。搞这么复杂干吗?

网友:
看过老苦发的改舵机反向的帖子  不难啊

网友(2012-10-25):
引用 网友A:
银燕舵机改反向,要改2组线:
1,电机的2条线位置对调
2,电位器的3条线,两边的对调,中间不动。

这位老兄一看就是个行家,描述非常清楚,看了之后再不会改的建议退模吧,高!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遥控器上的舵机换向功能呢?纳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遥控器上的舵机换向功能呢?纳闷!

没装过某种飞机之前,我也这么想过......后来.....明白了,事物不只是自己想像的那样......

网友H:
电机反过来,电位器也得反过来,否则电位器还按原来的位置检测,而电机反了以后又转不到原来的位置,电机会一直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装过某种飞机之前,我也这么想过......后来.....明白了,事物不只是自己想像的那样......

谢谢赐教。不过能不能说透彻点也让咱们这些新蛋子不花银子也长点见识就更得由衷的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机反过来,电位器也得反过来,否则电位器还按原来的位置检测,而电机反了以后又转不到原来的位置,电机会 ...

去前面看看河马大侠的帖子,是不是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