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用完了 给911改锂控电

楼主(2012-06-20):
话说一排新华也用得蛮久的 但还是用完了
aa电池太重收 还是锂电舒服 果断2s伺候
不过有个小遗憾就是用锂电之后电量永远都显示两格 不过自己知道分寸及时充电就好 嘿嘿
预计可以半个月以上不充控电 而且不用破坏原有结构

楼主:
额...第一次发帖顺道问个问题...大家设置头像都是要用外链的吗?

网友:
3S 串1N4007 降压到9V左右 最好

网友(2012-07-20):
我认为不是最佳方法,2S满电8.30V都不合适,才2格电,因为电池虽然还有电,但对控来说已经是低电压了。最佳的方法我认为是3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8.5元/节),3个占位筒(1元/节)。虽然是600mah,但处于合适的高电压区段,所以连续工作是7个小时,主要时间段都是满格的。

网友(2012-10-19):
按楼主思路,2S伺候,试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