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182塞斯纳求配置

楼主(2012-06-20):
1.4米182塞斯纳求配置,最好详细点,电机打算用双天

网友:
这有啥好配的,很简单啊

4个9克银燕舵机、1个30A电调(最好上40A),控嘛4通其实就够,当然如果将来你考虑改有襟翼的话就6通吧,国产控就完全可以,电机既然你想用双天的,说明已经有了主意,那我就不说了

网友:
朗宇2216电机 40A 电调(30也没关系),银燕舵机3只,电池3S 2000毫安时 20c ,4通接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3264&extra=page%3D1
我也是1.4赛斯纳,如果是新手,前起落不大好弄,来了得改进下比较好.
里面垫块铁皮,这样比较耐炸了

(122 KB) 2012-6-20 15:43

(37.36 KB) 2012-6-20 15:43

(28.58 KB) 2012-6-20 15:43

楼主:
标题

脚架是有必要加固下
2,3楼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其实我最想问的是电机和桨的搭配,想用双天电机,用哪个型号的合适配多大桨

网友A:
 建议前几次飞行不要装起落架,下面粘2大块泡沫就行了,飞过一段时间,降落熟练了再装上起落架。双天的话 2834  配90桨  其实还是朗宇2216好了,性价比更好!练习机没必要上那么好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前几次飞行不要装起落架,下面粘2大块泡沫就行了,飞过一段时间,降落熟练了再装上起落架。双天的话 2834  配90桨  其实还是朗宇2216好了,性价比更好!练习机没必要上那么好的电机!

下面粘泡沫怎么滑行啊,手抛没感觉不爽,电机双天这个级别也不是很贵特价的也很便宜

网友B:
这一款塞斯纳我买了4个(自己用一个,其他的都是帮助模友买的)。用过2216,1250kv,1100kv;用过原装3536.900kv的电机。对比过后还是原装电机最好。这是使用过后的心得。仅供参考!!!祝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面粘泡沫怎么滑行啊,手抛没感觉不爽,电机双天这个级别也不是很贵特价的也很便宜

那就用双天XM3530EA-13电机,930rpm/V,或者XM2834EA-9电机,915rpm/V。
用原厂配的1147桨或者APC 11×5.5E桨。米人木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塞斯纳我买了4个(自己用一个,其他的都是帮助模友买的)。用过2216,1250kv,1100kv;用过原装3536.900kv的电机。对比过后还是原装电机最好。这是使用过后的心得。仅供参考!!!祝爽飞!!!

卖的基本都是空机,不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双天XM3530EA-13电机,930rpm/V,或者XM2834EA-9电机,915rpm/V。
用原厂配的1147桨或者APC 11×5.5E桨。米人木办法。

朗宇没试过,XXD质量真不太好,再往上点只有双天了, 新款的是不是比2834要好点呢

网友:
10寸螺旋桨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没试过,XXD质量真不太好,再往上点只有双天了, 新款的是不是比2834要好点呢

我这两个都是新款的啊,2834CA是旧款,EA是新款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