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间隙求救

楼主(2012-06-20):
各位高手,我有2跟640长6个THK15的直线导轨间隙很大,滑块装上去晃动量比较大,滑块型号THKSBR15V,买了3mm的钢球准备换珠子,没想到根本装不进去,请问此型号滑块的珠子是多少直径的。如果比3mm小,去哪里能够买到,或者3mm的如何能够搞小一点装进去?谢谢

网友A:
在淘宝上面买的?

楼主:
淘宝上没有看到3mm的啊!是在五金店买的

网友B:
厂家的珠子是定做的!!!CAO!
 可能是2.96一类的。

网友C:
淘宝上都是国产的,用了不久又有间隙的,还是别折腾了的,用thk原装的啊,淘宝上应该没有的,听说蛮贵的,thk实体店有买的,具体价格要问的,

楼主:
唉!!看来是没得办法了哈!!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钢球变小啊!“?

网友D:
找得到一条磨损一致的轨道吗?

网友E:
2.969

网友F:
去轴承店买,应该还可以的,我买过用在THK轨上,已经用2年多了,木友发现啥问题,但我是用在木工机上

楼主:
想用酸洗加整光不知道能不能把钢球直径变小!!??

网友G:
想当年小时候偷跑进印刷厂里见过磨玻珠的,就是1个平底方盘子里放有好多玻珠,盘子在晃动,玻珠在里面相互摩擦,好像有研磨粉之类的东西

网友H:
太麻烦了,,有明显间隙,而且滑块不带调预紧,就是废品,,退货。。

网友I:
我也买到过这样的垃圾货,退货吧,没必要折腾,买国产轨或是台湾产品都是不错的选择,没必要用小日本用剩下的

网友J:
滑块磨损了不好搞,得换滑块,鬼道要是也磨坏了的话就更不好搞了,不如退掉

网友K:
别纠结了 你买的肯定是假货的。我是专业做直线导轨的,直线导轨的滚珠都是定做的 他们都是几个μ的公差的。。。这个在滚珠丝杆上更能体现。下次你要买导轨可以找我,313476167 手机13399537320

网友L:
淘宝上有专卖 钢球(珠)的,公制英制的都有,要用轴承钢的那种

网友K:
淘宝上面的只有规定的尺寸,而导轨丝杆上面的钢珠都是非标尺寸的 买回来也没用,可能大(钢珠在回流管理卡死)可能小(依然会出现间隙),导轨钢珠只有几个μ的,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