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鸟队的新队机---40级EPO材质GEEBEE五机畅飞视频已添加

楼主(2012-06-21):
40级EPO材质GEEBEE,是该类型模型第二次成为水鸟队编队列选飞机,且在阳澄湖双机编队,今后会有6-7架编队。见图。

双机靓照

双机靓照

双机起飞准备

双机起飞准备

双机编队离地

双机编队离地

双机编队直插天空

双机编队直插天空

双机编队巡航

双机编队巡航

双机返航着陆

双机返航着陆

网友:
漂亮的飞场 漂亮的飞机 漂亮的技术 漂亮的摄影

网友:
双机同时着陆?

网友A:
请问你们的配置?

我也有一架,4250   6S

网友:
水鸟最近热衷于EP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的配置?

我也有一架,4250   6S

两架GEEBEE的配置不一样,我这架是4S电2800mA,双天电机3548E 740KV,14X4电动木桨。

网友:
爽14的桨啊

网友:
浑圆的机身,很可爱

网友B:
这也是吉比吗?以前见到的不是这个外型,是不是吉比还有好多亲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吉比吗?以前见到的不是这个外型,是不是吉比还有好多亲戚?

GEEBEE的确有多款改进型,且用途均不同。

网友:
就是那款200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吉比吗?以前见到的不是这个外型,是不是吉比还有好多亲戚?

吉比是一个系列机型。

网友(2012-07-22):
已经准备入这架飞机

头脑发热准备入这架,后续一堆设备要投资,更要命的是场地也不知道在哪呢,

网友C:
飞那么近不会尾流干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尾流到没什么事,关键是俩人的动作是否同步,以前试着编队过,很难保持同样的速度和方向,
当然飞机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Geebee R3到了,蓝色的,漂亮!过瘾!

求配置!

现在非常纠结是上3548 电机还是 4250 ,

电池打算用两个3S 1500MA 拼成6S,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另外楼主有没有把左右机翼粘死?这个要粘死的话太长了,还真不好带。

有心改成左右可装配鸡翼,从翼根切开,用碳管做骨架,不用原来那个带上反角的了

楼主:
蓝色涂装的jeebee很酷!3548和4250电机均可以,但本人感觉3548更佳,因为动力和电池的重量会更轻一点,而拉力足够了。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架,用2820的电机  4S 电池,可以爽飞,但是吊机的 话,动力还是差一点,其实应该上35系列的 电机的 ,我说的 都是 内直径的 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那么近不会尾流干扰吗?

我们经常编队,最多一次6架一起编队,由于这个机型慢飞性能很好,应该说互相没有干扰。只是在转弯的时候,由于视觉的差异,会发生碰撞。我的就被加入编队的塞巴特干了下来,不过没有大的损伤。

网友:
水鸟队六架GEEBEE编队,有图为证哦

网友:
补张图,第六架已经在天上!

照片

网友:
 好机,好多大米

网友:
飞机来了

我也来顶~~~~~~

网友D:
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卖?
都是淘宝来的

楼主:
五机待飞

楼主:
五架JEEBEE依次起飞,大闹阳澄湖,感觉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