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微型飞机电装选择,31楼有更新

楼主(2012-06-21):
最近有新手询问微型飞机电装哪里买,其实都是淘宝买的
选择有很多
如果室内飞:首选红外线的,原来专卖那家可能还没开业,选个3通小直升机就好了,60元,至于带不带陀螺仪无所谓
把2个电机输出并联成一个就是单发了,带陀螺仪的并联后输出单发也正常,把前后飞通道改成垂尾通道,由于最近p51的发现,4mm直驱方向舵也可行,就是不换电磁舵也能爽飞了,喜欢折腾的把4mm换成电磁舵也一样。
如果室外飞:首选60元的遥控飞鸟,自带电磁舵,拆了就能用,p51卡死电机版80元也不错,其次是45元一套的差速电装(无机身及电机),带机身全套90元左右,差速电装的优点是安装方便,缺点是某些机型转弯不容易控制好,容易失速。
微型机如果用2.4G也行,就是价格贵点,飞行感觉和上述材料没区别
希望大家补充……

网友A:
 你要是做个DIY的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顶起来!
对入门的兄弟们很好的建议
减少自己摸索过程

楼主:
忽然想到一点,单发翼展控制在250-350之间,双发翼展控制在300-450之间,200左右翼展会不稳定,飞行不易
电池控制在75毫安-150毫安之间
顺便上个电机拉力范围
4mm约=4克
6mm约=10克
7mm约=16克
双发可以乘以2
为什么用约等于,因为有刷电机拉力会衰减

网友:
热泪。。。盼着党代表很久了。。。

网友B:
相当有用!
顺便问一下,三发是不是可以乘以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有用!
顺便问一下,三发是不是可以乘以3?

以上电装4mm三发四发都没问题,6mm三发不一定乘以3,要看集成电调输出功率而定,至于7mm只试过双发

楼主:
推荐一个10元空机,双发很好飞,单发没试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11311289

网友C:
这个帖子,会掀起全国人民微型机事业建设的新高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会掀起全国人民微型机事业建设的新高潮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做个DIY的教程就更好了!

支持!
请LZ图文并茂,精彩洋溢一次吧!

网友:
LZ说的设备都是几通道的?合适做什么鸡鸡?
诸如此类的问题

网友:
电子设备弄清楚了,大家就可以开干了。
不懂的,慢慢摸索呗

楼主:
上述设备有二通有三通,一开始我做三通机,后来发现升降舵对小飞机作用不大,基本只做二通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设备有二通有三通,一开始我做三通机,后来发现升降舵对小飞机作用不大,基本只做二通机了

 微型机小,舵面当然小啦,其实我还希望你做个 6通 的 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设备有二通有三通,一开始我做三通机,后来发现升降舵对小飞机作用不大,基本只做二通机了

真的希望LZ写个DIY教程

楼主:
教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351
如果还不明白,再提问吧,哈哈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啊 油门就是升降
有时候单桨的话方向舵都可以省了
因为有一个反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 油门就是升降
有时候单桨的话方向舵都可以省了
因为有一个反扭矩

这个我还没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10元空机,双发很好飞,单发没试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11311289

强烈推荐多一些JJ

网友:
60元的遥控飞鸟,自带电磁舵,拆了就能用
45元一套的差速电装(无机身及电机),带机身全套90元左右,差速电装的优点是安装方便,缺点是某些机型转弯不容易控制好,容易失速。

请问有没有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10元空机,双发很好飞,单发没试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11311289

TG兄,这个链接里好像是单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351
如果还不明白,再提问吧,哈哈

之前从淘宝上买了个玩具飞机(小海豚遥控),两通道差速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6616492336
今天把电子设备拆下来了,重量12g。可惜的是推力也只测到12g。
不知道合不合适?如果行的话,能推荐下什么机型吗?

网友:
对于微型机来说,推重比控制在多少为好?

楼主:
回sco505,淘宝搜 遥控飞鸟,单发的机型都可以在机翼上做成双发
回jonason.yam,双发电装12克,飞25克机没问题,epp空机一般只有8克左右,足够了
推重比0.6就够了

楼主:
刚刚找到一店铺比较全,都带接收,有些带陀螺仪接收
http://mawmodel.taobao.com/?q=%D ... ve_id=e6b15e35b6ef1
价格很诱人30-40元一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里面两通的红外小鸡很诱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co505,淘宝搜 遥控飞鸟,单发的机型都可以在机翼上做成双发
回jonason.yam,双发电装12克,飞25克机没问题,epp空机一般只有8克左右,足够了
推重比0.6就够了

谢TG大。
大部分人的手艺比不上你,所以小固定翼板块要兴旺还是要靠高手们推荐成品。

网友:
这个绝对要支持,造福大家啊。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楼主:
谢谢大家
另外我说说小飞机的几个类,按重量分:
最轻的当然是红外线类,电池1.5克左右,接收+电磁舵或者4mm直驱舵面1克,空机1-2克
发动机重量自己加上
总重4-6克
其次是各类玩具电装,接收+电磁舵或者4mm直驱舵面3-4克,电池3克,加上电机在10克左右,空机大小自定,重量在6-8克
总重20克左右,如果用911主板会增加2-3克,如果用标准航模微型电装也是20克左右,但价格贵了几倍

网友:
端午节在家用KT板做了个翼展12cm的小鸡。平凸上反角后掠上翼,平凸平直下翼。
姿势好的时候,手抛能滑行3米左右。

感觉空KT板做小鸡,基本上不用加强了。
只用碳纤杆支撑了下上翼。

把12g的电子设备贴上去,重的跟砖头似的。
又没有更轻的设备了,没法试这小鸡能不能飞。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g的电子设备怎么也得弄个40cm翼展的机身吧,这么小的翼展相信不能飞。

网友:
嗯 嗯
练手 练手

网友:
下次一起喷涂 做静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设备有二通有三通,一开始我做三通机,后来发现升降舵对小飞机作用不大,基本只做二通机了

TG:
请问以上设备中,3通小直是不是输出两个主电机,和一个尾翼电机?我理解只能单个控制方向舵或升降舵,不能同时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

遥控飞鸟的输出是什么样的?能同时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吗?

如果是3通的话,我希望能控制1、油门 2、副翼 3、升降

楼主:
答:3通小直是输出两个主电机,可以通过主电机差速转弯,这样把尾翼电机改做升降
遥控飞鸟的输出是一个主电机和一个方向舵
希望能控制1、油门 2、副翼 3、升降,可以用911主板
顺便说一下,小飞机副翼作用不大,不能代替方向舵转弯

网友:
呵呵,(发表于 2012-6-26 05:32)--tgjohn兄起的够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3通小直是输出两个主电机,可以通过主电机差速转弯,这样把尾翼电机改做升降
遥控飞鸟的输出是一个主电机和一个方向舵
希望能控制1、油门 2、副翼 3、升降,可以用911主板
顺便说一下,小飞机副翼作用不大,不 ...

多谢

网友:
我想用遥控飞鸟改成小飞机。请教:1、用多少大的电机为好(型号)?对浆是否有要求?2、遥控飞鸟中的电池能否用在双翼机中?3、遥控飞鸟的遥控器推杆A控制动力,推杆B控制左右方向,如改用在小飞机上,推杆A仍然控制动力(上下),而推杆B控制是否控制左右方向舵?谢谢!

楼主:
用6mm空心杯,双发应该也可以
电池通用的
电磁舵也通用
直驱螺旋桨用4.5厘米的

网友:
感谢楼主!

遥控飞鸟的接收器是否通用?再次谢谢!

楼主:
就用遥控飞鸟的遥控器啊,把遥控飞鸟拆了,内脏都取出来用
航模遥控器通用的也不多,玩具遥控器也是这样

网友:
偷偷的说下,本版有关红外制作的微航模电装,控和接收基本是通用滴

网友(2012-09-30):
恩,差速不太好控制,以前买的911,现在买板子做小鸡也不错。

网友E:
911的设备我是看好的,其他玩具控都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911的设备我是看好的,其他玩具控都很垃圾。

玩具控一点也不垃圾,我做的玩具机都飞的不错,控不是越贵越好的

网友:
玩具控一点也不垃圾,我做的玩具机都飞的不错,控不是越贵越好的

也许是我用惯了航模标准控的缘故吧,10多年了那种随心所欲的操控感已经深深的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阿, 后来用911和九鹰的控做了六七架小飞机飞得也不错,直到今年5、6月改造了两个玩具,一个遥控飞车,一个野马,可无论怎么也调不出好的感觉。这种玩具控真的不敢恭维啊。

网友(2012-11-18):
4mm直驱舵面有没有图片看看?

网友:
谢谢LZ的介绍,想收个室外能飞的小飞机,新手一个  不喜欢双发的那种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啊

网友F:
无私奉献,谢谢TG,每看一次都有收获!

网友F:
回楼上的兄弟,TB上很多,室外飞的小J在1000左右的到200多的,不是红外的哦,我说的是2.4G的。有兴趣加小飞机联盟群吧,群里热闹,学不少东西,你要的小JJ也有。群号:77307158

网友G:
你好,小机群咋还不让加啊!都是玩小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