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未连接电机情况下,通电发烫。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21):
电调没有链接到
电机
,只是通上了电,不一会儿就会发烫,请问这是正常的吗?飞行时耗电严重是不是也和电调问题有关系呢?希望老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没推油门 不怎么发烫

网友A:
你是不是连了接收机和几个舵机,并操作舵机?

网友B:
在试舵机?

网友C:
 线性bec正常的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里里面的信号给有短接的问题,我以前一个电调就那样的.拆开皮子才知道是那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

网友F:
肯定是线性bec。
线性bec发烫正常。要是不发烫干嘛还用开关的。